d的车床的小磨头

楼主(2013-05-16):
做了好久,有时间就做做,终于做好了。为了找个合适的马达,淘宝买了一大堆,费了不少钱,最后还是 在本地买了一个相对合适的550电机。。蛋疼。电机12v空载1.2a作用,转速约2w,扭力还可以,但是电机启动时候12v5安的开关电源输出保护,大家有什么方法软启动或者调速方案吗?
好象发错区了,怎么删阿?

网友:
用变压器过载能力比较强,要不加个调速器,有一种手电钻的调速器应该能用。另外可用模型锂电。

网友(2014-01-30):
想要DIY个小车床

网友A:
可以有2w 的转速?

网友:
不懂只能帮顶

网友:
串个电感试试

网友B:
电源过载保护,你可以找一个电脑开关电源试一试,电脑电源有12V,看看你原先过载的电源是不是带载能力不行。

网友:
安装一个齿轮变速箱也可以降低电机的转数。

网友(2014-03-07):
直流有刷电调

楼主(2014-04-16):
引用 网友A:
可以有2w 的转速?

估计没有,最多8 9 千转,乱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过载保护,你可以找一个电脑开关电源试一试,电脑电源有12V,看看你原先过载的电源是不是带载能力不行 ...

电源就是笔记本的电源,5a输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没有,最多8 9 千转,乱猜的

我也想要 无动力主轴

网友:
用变压器的,开关电源易过载

网友:
做的不错顶一个

网友:
自己用线绕一个电感式正解。   绕一个电感, 线大点, 线圈多点。

网友C:
小主轴哪买的?最大夹持多大的钻头?

网友D(2014-10-22):
迷你小车床

网友E(2014-12-28):
无动力主轴不错的,出手吗?多少米

网友F:
用同步轮或者齿轮靠谱些吧

网友G(2015-04-16):
顺便挣点分。

网友H(2015-06-13):
台式电脑电源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