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的车床的小磨头(更换了轴心和夹头)

楼主(2013-05-16):
做了好久,有时间就做做,终于做好了。为了找个合适的马达,淘宝买了一大堆,费了不少钱,最后还是 在本地买了一个相对合适的550电机。。蛋疼。电机12v空载1.2a左右,转速约2w,扭力还可以,但是电机启动时候12v5安的开关电源输出保护,大家有什么方法软启动或者调速方案吗?

告诉大家皮带传动制作,小皮带是o形密封圈,用起来感觉没啥问题,而且规格很多,比较合适做载荷不大的传动装置,皮带轮也容易做,直接外螺纹车刀在铝棒上车槽,出来的槽就是v型的。

网友:
做得很精致!

网友:
这么牛的东西怎没人回复

网友:
做的真好!

网友:
做的很好

网友:
开关电源不如换成普通的变压器.

网友A:
并一个大点的电容试试...

网友B:
换一个电流大一点的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一个大点的电容试试...

并电容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电流大一点的开关电源

呵呵,尽量 想用原来的电源。。

网友C:
电容要并在开关电源上,先打开电源,让电源先给电容充电,再打开电机开关,电容放电与电源一起代动电机,或者能不能先串个电阻启动,转起来后再把电阻去掉。

网友D:
o型圈会不会弹性大了点啊?电机和主轴的间距能不能调的?噪音大吗?

网友E:
做得真不错!!顶一下!哈哈,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做了个小铣床,动力是12v90w的直流电机,启动电压太大,直接就让开关电源过流保护了,我用的是电脑电源,哈哈,不知道楼主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F:
做的漂亮,用的啥轴承?

网友G:
看你发重复了,再回复一回。
用变压器过载能力比较强,要不加个调速器,有一种手电钻的调速器应该能用。另外可用模型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o型圈会不会弹性大了点啊?电机和主轴的间距能不能调的?噪音大吗?

o型圈弹性合适,不会太软,电机和主轴的间隙可以调整的,很简单,就是把电机一个安装控铣成椭圆形,就行 了。这个电机高速噪音不算太大,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要并在开关电源上,先打开电源,让电源先给电容充电,再打开电机开关,电容放电与电源一起代动电机,或 ...

多谢,等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得真不错!!顶一下!哈哈,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做了个小铣床,动力是12v90w的直流电机,启动电压太大, ...

还没解决阿。。

网友H:
轴皮带轮漏装紧固螺母了。
介绍一下轴的尺寸,安什么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的漂亮,用的啥轴承?

主轴原先是电磨软轴拆的,一个轴承是原来软轴上的,另一个也是普通深沟轴承,高速有点热,不敢上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你发重复了,再回复一回。
用变压器过载能力比较强,要不加个调速器,有一种手电钻的调速器应该能用。另 ...

多谢,主要是想利用现有的电源,不想换,目前比较好的方法估计是加个调速。锂电池不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轴皮带轮漏装紧固螺母了。
介绍一下轴的尺寸,安什么轴承?

好眼力,不是漏装了,是手上的螺母用完了,没来得及买。主轴尺寸以前发过: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3124
一个是软轴上的,一个普通轴承,没太讲究,主要是想利用现在手上的材料。

网友:
做给电机电路上串上这个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I:
这电机是不是充电手电钻上的啊

网友:
鼓掌欢迎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电机是不是充电手电钻上的啊

不知道,感觉比较暴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解决阿。。

解决了还请楼主分享哦

网友J:
真漂亮,再上张上床的图就更好了

网友:
启动我也是买了个某宝上的直流电机调速器。一般的30.带壳的40.回来试试两个差不多。就是功率要买大点的。也是不想换电源。我用的开关电源。

网友:
简洁不乏精致,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真漂亮,再上张上床的图就更好了

图来了。夹了把铣刀,铣铝,马马虎虎,一次下刀0.4mm。不过轴承比较热。。。

网友K:
请问楼主 主轴外壳用的什么材料 这么亮 如何加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 主轴外壳用的什么材料 这么亮 如何加工的呢

光轴来的,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3124

网友:
做的很漂亮啊!!!

网友:
在床上的更漂亮了

网友:
做的很漂亮 学习了

网友:
我手上有一个这种马达 没什么;力气 也没多少转速  病泱泱的。 奇怪了。  之前也有一只 特猛

网友:
不实用啊 没力吧

网友:
不错,我也想模仿一个!

网友:
楼主的550电机多大的轴径?

网友:
力道如何........能干“正事”不?

网友:
比我做的漂亮。虽然我还没有做

楼主:
今天又车了一条主轴心,换了个小钻夹头方便点。。电磨的夹头不方便。。。

网友:
我感觉电机这样按装的好.我做过一个加了个板.散热不好解决.也换成这样的了.

网友L:
楼主!你这个小直流电机启动电流很大,启动解决的办法很简单:找一个铁丝,直径2MM,长600MM左右,一头接电机,另一头接电源,电源这头不要固定紧,当启动时,电源这头一点一点的滑向接电机方向,到了接电机电极根边,电机输出最大马力,这种方法实用于开关电源。

网友:
接个汽车电瓶就得了,我就这么用。

网友:
用5V6A的开关电源作启动电源,再转换成12V的开关电源使用,效果不错,就是两个电源加一个转换开关,正极接正,负极接负,这种方法我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这个小直流电机启动电流很大,启动解决的办法很简单:找一个铁丝,直径2MM,长600MM左右,一头接电 ...

多谢,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