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KBIRD飞行界面三个箭头代表什么?

楼主(2013-05-16):
到现在也搞不清楚这三个箭头都代表什么 问了几个同飞A控的模友好像对这几个箭头的概念也比较模糊。谁来给解答一下

网友:
顶上去   支持一下   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

网友:
2和3,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1是指当前飞行方向和当前方位。1所示位置是当前飞机位于回家点的南略偏西,航行正南。

网友A:
中间箭头是飞机的雷达坐标位置(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上面游动箭头是航点位置(左右表示航点在机头的左或右,上下表示航点在高于飞机高度还是低于),不飞航点时,这个指向回家点

楼主:
你们懂了吗?

网友:
我也不是很懂23~我一般看看方向跟雷达箭头

网友:
还是很晕

楼主:
我是不是太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是太笨了

不懂继续问A大

楼主:
哪位能留个QQ 我要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箭头是飞机的雷达坐标位置(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上面游动箭头是航点位置(左右表示航点在机头的左 ...

懂咯 谢谢a大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