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拆步进电机会扭力变小我怎么拆了再装却变大了?

楼主(2013-05-16):
某宝入了几个12牛米的步进电机。4线的。心里想这么旧了我就拆了把里面清理一下吧。于是做好装配记号,拆开后果然有些锈迹但是不多。于是加40清理一下。电机盖的那个白色密封胶也有锈迹我就铲除了,再按做的记号装上怪事来了扭力大了许多没有拆之前我用手能拧动出轴。装好后就拧不动了。要用老虎钳才能转动。不信邪反反复复的调盖子的松紧度还是很紧很紧就如18岁那个“她”........你懂得论坛里只有拆了后扭力变小的哪有我这样变大呢?怀疑装配不准扫膛了但是也没有发现扫膛的痕迹!轴承也是一如既往的顺滑如高潮期的某器官........
求答案我这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楼主:
!要说我改变了什么就是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胶铲掉了,这个是原因么?轻轻问电机盖和机身非要有胶水或是垫片?

网友A:
用手也能知道电机扭力变大了!楼主厉害啊

网友B:
你卡住了吧,我的就是拆过后卡住了!

网友C:
恭喜楼主!不会是绝缘出问题了吧,其中两根线粘一起了吧

网友D:
轴没对正 憋着劲 卡死了 你还扭力大了 加电试下还能转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不会是绝缘出问题了吧,其中两根线粘一起了吧

没有碰一起。我注意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卡住了吧,我的就是拆过后卡住了!

哪里卡呢?我是做了记号再转配的。请问朋友该如何纠正呢?无非就是4个螺丝上紧也不会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没对正 憋着劲 卡死了 你还扭力大了 加电试下还能转不。

加电也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也能知道电机扭力变大了!楼主厉害啊

我是刚开始没有拆之前用手能扭动。重新装以后就用手扭不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里卡呢?我是做了记号再转配的。请问朋友该如何纠正呢?无非就是4个螺丝上紧也不会错呀

你愿意说自己对就对把,也无所谓了,逆天了!拆了还有扭矩变大的!

网友:
正常还是不正常?
用扭力计测下静扭力便知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愿意说自己对就对把,也无所谓了,逆天了!拆了还有扭矩变大的!

嗨 就是觉得不正常呀!所以才来一问。但是我自己看不穿哪里不对。

网友:
很好!多拆几次!!

网友:
楼主说的扭力是指用手扭输出轴的力

网友:
两端不同轴

网友:
应该是不同轴了。。也就是杆子和轴承蹩住了。。

实际上步进电机虽然很普通,但是是个比较精密的东西。。

网友:
拆坏了,不同心了

楼主:
请问楼上几位朋友这个怎么调整呢?按说电机盖和里面的那个定子有固定结合面的错不到哪里去呀!

网友E:
不是扭矩变大了,是阻力变大了

网友F:
比遇不恰当。
,如果真那么紧,要出人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