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ZYX三轴陀螺仪3.X升级到4.1

楼主(2013-05-16):
问一下  升级后 里面的参数是重新再设置,还是保留的呢?升级以后的效果如何。比3.x的有改变吗

网友:
据说自选好了些,不过,我换成vbar了,这才感觉真的好了些

网友:
话说 还没入门

网友A:
升级到4.01  十字盘的感度降到20 自旋才不发飘 不过手感变硬很多 我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到4.01  十字盘的感度降到20 自旋才不发飘 不过手感变硬很多 我喜欢

手感变硬  是说动作更灵敏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感变硬  是说动作更灵敏了吗?

对  可能是十字盘感度下降的原因吧   回中很直接 我很喜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  可能是十字盘感度下降的原因吧   回中很直接 我很喜欢

小姨子能回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姨子能回中?

你没明白我什么意思,哪架飞机十字盘不能回中?

网友:
升级是好事情 隔几天等稳定了我也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