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我的500ESP FBL miniVBAR设定

楼主(2013-05-16):
最近发现个VBAR的新功能,记录仪功能,赶紧来看看我的飞机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事情,不看不知道啊

一看真的是吓一跳,好赢铂金100A的BEC实在是太。。。。还算濒*给撑住,没让我陀螺空中断电

真的是这年头不外挂BEC不能飞了还是咋的,哎~~悲剧

还是不吐槽了,分享下我的VBAR设定

我飞500这样的设定还算是符合自己的习惯,因为我都飞低转,2500上空转速,也没有开很高的参数,

这样已经表现很棒的说

cyclic ring功能是防止干涉使用的,跟FUTABA遥控器内SWASH RING一样的功能,叫法不同而已,

参数调整到最高最低打舵无干涉即可,防止飞的太HIGH,过大舵量导致伺服机严重吃电干掉BEC

这个EVENT LOG可真是个好东西啊,一目了然的看清楚自己飞机历史状况,

低电压3.3V赫然一个大红色的X号打在了那里,我的飞机伺服机也没怎么干涉啊,奇怪了

难道是夏天天气暴热,BEC功能也缩水了????

还是换上手头的花牌吧,BEC比好赢的给力多了,至少不用外挂BEC担心烧掉了

不就是个500级别的小飞机么,大家的BEC都用内置还是外挂的?

算是哥们运气,没有空中断电,不然我的黑武士就惨死空难中了…………

不行,还是外挂一颗BEC确保安全吧还是

网友:
LZ OUT了  现在VBAR程序 都用中文  我也是v8 pro 顶个

网友:
只有550空机一架,落灰中。。。。

网友:
内置,K8飘过,请问第一张图最左边的是调什么用的?求解

网友A:
LZ尾巴螺距补偿设到53这么高?!是因为推拉大P的时候向右甩尾吗?我的450就有甩尾这个问题,把尾舵盘上的球头放到最里面都不解决问题,螺距补偿是30多,回头我也试试加大这个数值

网友B:
不晓得楼主这些参数可以作为450的参考不

网友C:
我也是好盈100A.。。你用的是标准舵机还是小的?我准备上好盈5A的UB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尾巴螺距补偿设到53这么高?!是因为推拉大P的时候向右甩尾吗?我的450就有甩尾这个问题,把尾舵盘上的球 ...

外场试飞调啊调的就调成这样了,结果还是不给力

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好盈100A.。。你用的是标准舵机还是小的?我准备上好盈5A的UBEC

标准伺服机

花牌BEC很给力,新款的有了最大6A的输出,应该够了,加上那个定速缓启动实在是丝滑顺畅,

我决定再败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晓得楼主这些参数可以作为450的参考不

应该可以吧,不过斜盘补偿尾巴补偿调整到450级别飞机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标准伺服机

花牌BEC很给力,新款的有了最大6A的输出,应该够了,加上那个定速缓启动实在是丝滑顺畅,
...

多少钱啊那个?我准备入手个好盈8A的高压UBEC。。

网友D:
好盈电调没那么不济。。。我的500EVO用好盈铂金80A,带4个标准舵机,还可以飞的很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啊那个?我准备入手个好盈8A的高压UBEC。。

花牌啊? 可以搜一下X宝,

价格跟好银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盈电调没那么不济。。。我的500EVO用好盈铂金80A,带4个标准舵机,还可以飞的很暴力

没有不济了,只是看到EVENT LOG记录仪里面赫然的几个大红叉电压3.3,觉得很不放心

求安心而已

网友:
我用好盈8OA的.BEC带4个标准舵机也从没出过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牌啊? 可以搜一下X宝,

价格跟好银的差不多

哦。你说的是花牌的ESC?我打算单独就买个UBEC。。因为我打电话去问了下我用的蓝剑舵机的公司,他们说每个舵机最大会用到1.2A.这样的话。。4A的自带BEC也都是不够的。。我还是老老实实上高压外置UBE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场试飞调啊调的就调成这样了,结果还是不给力

无奈,

那你现在推拉大P的时候尾巴会向右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现在推拉大P的时候尾巴会向右甩吗

我飞低转,怎么样都会,这个不影响飞行

只要左右煞停跟自旋速度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飞低转,怎么样都会,这个不影响飞行

只要左右煞停跟自旋速度一致就可以了

突然发现有不少人好低转这口,求问低转有啥特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发现有不少人好低转这口,求问低转有啥特点啊

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