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naza如何设定控制模式?

楼主(2013-05-16):
我的控是华科尔devo 12,用的aux1为naza的u通道连接。在设置界面的控制模式中,0对应的是姿态模式,1对应失控保护,2对应的就是最右面的空白了。我用微调设置,只要对应了其中一个,就会出现滑块在最左或者最右的状态,不能将3个段位依次对应姿态、失控保护、手动。求教我该怎么解决?

btw:有没有探讨naza的技术群?纯模友的,别给推荐什么经销商的啊!

网友:
是调舵角,天地飞是这样的

网友:
没用过你那个控  舵角设置  或者是 end point   就是把三段开关的头尾行程调到滑块变成蓝色就是了

网友:
不是用设置相应通道的微调来调整的,应该进入舵角设置,有空看下我的都学帖,

网友:
虽然不知道   还是帮顶下

网友:
华科尔  很不好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