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7 少了个肖特基二极管 有影响吗?

楼主(2013-05-16):
无意间发现F47主板上少了个小东西,经与掌柜的核实才知道少了SS14肖特基二极管,但目前飞机没啥问题  还能飞,请问少了这个原件有啥影响啊~  新手  求解答·

楼主:
自己顶下~  希望有人解答我的疑惑啊

网友A:
以前我的美嘉欣X100小四轴少个三轴加速度计也能飞,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的美嘉欣X100小四轴少个三轴加速度计也能飞,不知道为什么

这侧面说明了美嘉欣  质量刚刚的??   真是疑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侧面说明了美嘉欣  质量刚刚的??   真是疑惑~

不太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啊

希望出现个电子方面的大神  阿门~

楼主:
有电子方面的大神么?  求解答啊

网友B:
二极管和马达线并在一块的

网友C:
边上粗的黑红插头, 是接有刷电机的吗? 如果是 ,那么那个二级管是吸收电刷火花脉冲的 , 没有了也能飞 ,不过会容易烧电机驱动 。

网友:
"SS14肖特基二极管"是高频二极管,多用于高频整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和马达线并在一块的

我总觉得是被我炸掉的~  卖家也说了  那边上应该是个SS14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边上粗的黑红插头, 是接有刷电机的吗? 如果是 ,那么那个二级管是吸收电刷火花脉冲的 , 没有了也能飞 , ...

是的~ N30强磁有刷电机~    烧电机驱动是啥意思啊?   就是容易烧了主电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N30强磁有刷电机~    烧电机驱动是啥意思啊?   就是容易烧了主电机吗?

不是主电机, 是电路板上控制电机转速的部份, 一般是mos管, 也有是集成IC , 有刷电机转动时 电刷上 会产生电火花, 会产生高频脉冲 , 那个二极管就是吸收这个的 , 没有二极管 会这个高频反向电压会 有可能击穿mos管或 驱动ic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边上粗的黑红插头, 是接有刷电机的吗? 如果是 ,那么那个二级管是吸收电刷火花脉冲的 , 没有了也能飞 , ...

回答正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边上粗的黑红插头, 是接有刷电机的吗? 如果是 ,那么那个二级管是吸收电刷火花脉冲的 , 没有了也能飞 , ...

“二级管是吸收电刷火花脉冲的”有这作用????要这作用应该是电容吧????你应该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主电机, 是电路板上控制电机转速的部份, 一般是mos管, 也有是集成IC , 有刷电机转动时 电刷上 会 ...

啊~  这么恐怖。。 。这玩意坏了咋整 ,完全电工小白,自己肯定搞不定啊~  哎  悲催,先玩着吧 ,真坏了那只能换主板了。。。  或者   改成无刷电机是不是没啥影响了啊?

网友E:
那个是反相电动势保护二极管,并接在有刷马达两根线上,有刷马达断电后由于惯性还未完全停下来时相当于一发电机产生反向的电压在这个二极管释放掉,保护后面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是反相电动势保护二极管,并接在有刷马达两根线上,有刷马达断电后由于惯性还未完全停下来时相当于一发 ...

这个贴片应该是直接焊在电路板上的   倒也没看到什么线接到有刷马达。。

网友:
返厂换主板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贴片应该是直接焊在电路板上的   倒也没看到什么线接到有刷马达。。

观察不仔细,这二极管就是并接主电机的插座两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二级管是吸收电刷火花脉冲的”有这作用????要这作用应该是电容吧????你应该搞错了。

用高频电容也能吸收电刷的高频脉冲 , 但效果和二极管是不一样的 , 电容把尖锐的高频波峰吸收掉滤成平缓的波, 平缓的波对电机驱动电路是安全的。 二级管会把这个高频脉冲整个整流削掉, 在这里用二极管比电容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观察不仔细,这二极管就是并接主电机的插座两端的。

啊~ 多谢指教  确实   并联的·

网友F:
我打算入一个F47  ,想问你这飞机是不是飞一会就锁不住尾了,需要时不时的手动微调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打算入一个F47  ,想问你这飞机是不是飞一会就锁不住尾了,需要时不时的手动微调旋钮

不会啊,锁尾很好呢!

网友G:
貌似板子上的铜箔也没了。。。

网友H:
肖特基是啥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貌似板子上的铜箔也没了。。。

对啊~  卖家叫我买个ss14自己焊上去~  我仔细一看  尼玛连触点都没有了~  我往哪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肖特基是啥东东?

我也不懂~  看楼上众大神的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高频电容也能吸收电刷的高频脉冲 , 但效果和二极管是不一样的 , 电容把尖锐的高频波峰吸收掉滤成平缓 ...

再问下~  我这个是V2版  可以改无刷的,改无刷的话就用不到原先那个电机的插头了,是不是就意味着没啥影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

卖家都说是第一次碰到这事~  炸坏什么的都有   就是没有炸掉电子元件的。。。

网友J:
电机是感性负载.二极管是吸收反向电动势的.起护MOS管的作用.“肖特基”是高速恢复的意思.实际上是指PN结的结电容很小.这样关断的速度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机是感性负载.二极管是吸收反向电动势的.起护MOS管的作用.“肖特基”是高速恢复的意思.实际上是指PN结的结 ...

电子方面的小白啊~ 实在是不怎么懂   少了这个最大的影响就是有可能烧了mos管之类的吧?  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的美嘉欣X100小四轴少个三轴加速度计也能飞,不知道为什么

当然能飞要是没有三轴陀螺仪我看你怎么飞  加速度是用来自稳的 脱控自动会水平的 明白不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电子方面的小白啊~ 实在是不怎么懂   少了这个最大的影响就是有可能烧了mos管之类的吧?  对不?

会烧mos管的一瞬间就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下~  希望有人解答我的疑惑啊

铜皮没了可以焊在电机两端注意方向不要错了否则插上电池就会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K:
会烧mos管的一瞬间就烧了

可我现在每天还至少玩4~6电   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懂~  看楼上众大神的回帖

掉了零件还好用说明那个零件是多余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可我现在每天还至少玩4~6电   一切正常。。。

你把电机上的电容去掉我看你烧不烧  反向电动势小时给电容吸收了 大的时候我看你电容还有没有用  肖特基二极管在这里起到一个续流的作用 没有这个电机停转的时候或者打到东西的话那时电动势直接击穿mo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把电机上的电容去掉我看你烧不烧  反向电动势小时给电容吸收了 大的时候我看你电容还有没有用  ...

啊~  好恐怖   看来我要悠着点飞了   尽量不炸机  不碰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主电机, 是电路板上控制电机转速的部份, 一般是mos管, 也有是集成IC , 有刷电机转动时 电刷上 会 ...

顶你一下,回答很正

网友:
10楼正解

网友(2013-09-09):
为电动机反向电势提供通路用的,可以保护驱动管,可以自己找个4007焊上去贴片型号M7.注意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