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问题

楼主(2013-05-16):
想咨询一下大疆,为什么你们的iosd上面没有指南针啊,我感觉飞行器在天空飞行有指南针会比较好 啊

网友:
在飞控里的.

网友:
的确
应该在显示器上指示南北的

网友:
高级货没用过

楼主:
所以我感觉要是大疆的IOSD再在显示器上显示个十字形的指南针就会更完美,数据就更完全了,对于飞手来说飞行更有信心了,还希望大疆能解答一下,是不是我我说的不对还是有别的

网友:
难道真想用多轴飞FPV啊?多轴一般在低空飞行,指不定有树楼什么的,只看屏幕飞,不怕撞上?

网友:
专业航拍不FPV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感觉要是大疆的IOSD再在显示器上显示个十字形的指南针就会更完美,数据就更完全了,对于飞手来说飞行 ...

接了IOSD的设备,在图象显示的上方应该有一个航向角度指示,那个其实就是指南针在告诉你飞行的方向,不过楼主的建议可以让DJI考虑下是否可以让界面直观点,这点到可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了IOSD的设备,在图象显示的上方应该有一个航向角度指示,那个其实就是指南针在告诉你飞行的方向,不过 ...

呵呵,朋友啊,那DJI可是大 大公司啊

网友:
"接了IOSD的设备,在图象显示的上方应该有一个航向角度指示,那个其实就是指南针在告诉你飞行的方向"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了IOSD的设备,在图象显示的上方应该有一个航向角度指示,那个其实就是指南针在告诉你飞行的方向,不过 ...

是不是一道虚线中间的那个,我感觉不是指南啊,我飞得时候再看看,我的IOSD不和大疆的教学一个样,

网友:
两套iosd的过来看看,里面显示的是相对与起飞点的角度,要过脑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