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61解决震动的视频来了。。

楼主(2013-05-16):
只是在50-60%油门的时候有点点的小震动。。比之前的视频录制强多了,满油的时候一点果冻都没有。

楼主:
解决震动之前的视频,满屏都是果冻啊。。
对比可见效果的大小。。。

网友A:
50-60油门是达到共振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60油门是达到共振点了。。。

估计是,这个实在没办法解决了。。
能到现在这程度,我挺知足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支持一下

谢谢。

网友:
用什么方法?

网友:
什么方法 ? 说说看

网友C:
降落挂树上了?确实稳多了, 不知道用的什么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落挂树上了?确实稳多了, 不知道用的什么办法?

明天去老周店,我教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是,这个实在没办法解决了。。
能到现在这程度,我挺知足的了。。

这个是解决不了的。肯定会存在的,正如干衣机一样,

网友D:
那么宽的马路不落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解决震动之前的视频,满屏都是果冻啊。。
对比可见效果的大小。。。

天怎么这么蓝呢?用的啥摄像的

网友F:
这个得顶一个
不过还是有晃动啊
看老外的震动基本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宽的马路不落

起飞在马路上,飞机飞起来以后转移阵地了,穿过一片起伏不平的绿化隔离带到河边公园,就在公园里降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天怎么这么蓝呢?用的啥摄像的
Sony/索尼HDR-AS15佩戴式高清摄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Sony/索尼HDR-AS15佩戴式高清摄像机

有视频实时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解决不了的。肯定会存在的,正如干衣机一样,

确实。。不能做到百分百没有震动,毕竟飞翼的电机位置离摄像机位置太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宽的马路不落

人已经过来再树林这边了,要降在路上还得飞机拉高然后飞手回马路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得顶一个
不过还是有晃动啊
看老外的震动基本看不到

用后期增稳软件就可以解决晃动的问题,但是高频震动的果冻后期解决不了。这个视频都是未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