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P小机上升力不够

楼主(2013-05-16):
新手,小机上升力不够,,开到70的油还是上升没多少,,就十几公分,,造成这原因一般是情况,求大神帮帮,,谢谢了,

网友A:
我的也一样,不过近段时间没空调。
建议你看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9469
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6950
我觉得是这个问题,如果你的电机和电池没有问题的话。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9000

网友B:
和我情况也是基本一样 如果油门,螺距,电机正常的话就是主板上的电机驱动IC问题了,没配件只有找售后了!

网友C:
是不是大齿下沉了,顶住大齿 把主轴往下按

网友D:
各种曲线没调好吧?

网友E:
看看大齿是不是松了

网友F:
也可能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G:
螺距曲线调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