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JST插头换成T插?

楼主(2013-05-16):
JST插头所用的线比T插细得多,有办法更换成T插吗?如果直接更换插头会有什么不利影响吗?请各位老鸟和
电池
专业人士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直接换就行,反正是焊接的,要是怕弄断注点热熔胶进去,不利影响就是会重个几克

网友B:
直接换就行,的都换过XT60。。

网友C:
重新焊就是了!不过有必要吗?厂家既然选择JST,那就说明电流不大!

网友D:
t插太重,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