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2万能磨刀机的电机

楼主(2013-05-17):
U2万能磨刀机原来是用380v电的。现在家用只能是220v。
这个电机已经烧坏了。想直接买个新的。但是自己对电机没什么了解
不知道对应的220V电机型号是多少。只知道现在用的电机是YS7112的
知道的请说一声。谢谢了、。

网友:
重新绕线应该可以改220V的吧?可以问一下修电机的

网友:
萬能磨刀機是2p馬達
額定轉速約2800轉
加上皮帶輪變速到5000轉
一般的是4p馬達
轉速只有這種的一半

台灣的馬達幾乎都是東元規格
底座孔及出軸都通用
長的都是一個樣
相片中1/2馬力的馬達
找個相同功率的都能裝的上
大陸的規格標準應該不同
因為我變形金鋼的馬達座從1/8hp 1/6hp 1/4hp....一路試到了1 1/2hp還沒找到相同的

2p馬達常用在風機及水泵之上
先量好出軸徑
隨便去找一個安上就能用
小心別買到4p的就好

网友:
370W  3相的  扭力比较大 如果要单相220的话 应该买W数大点的。

楼主:
但是现在都不知道220v用什么型号的这才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