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买的DJI图传。有个问题懂行的帮我解决下

楼主(2013-05-17):
今天刚买的DJI图传。发现。图传的发射端是个3.5mm头。狗3出来的线如何连接呀!
如图所示。左边的1.2.3都代表什么。如何和狗3的线相连!

哪位老大知道呀。帮我解决下!

网友:
我上次用万用表量过,但只记得3是电源输入端(你用这条线,电源不是从这口进入的,所以3等于是没用的)
2好像是视频输入端,1就是地线了

我不确定的是2、1,你尝试一下把狗3输出的白线和黑线分别接在2、1上,没画面的话对调一下。

其实图传配的这条线,是给大疆Z15的GCU输出用的。

网友:
补充一句,大疆5.8G图传支持3-6S电源输入,那个T插就是接电源的。

还有,这图传是没有音频传输的,所以音频都不用接。

网友:
楼主最好从新接线或者买个降压器,不然的话搞不好你狗3就会成死狗了。dji视频是11.2v 。狗3是5v。所以要是一不小心接到电源线你懂的。千万小心

网友:
我的是dji图传接osd,然后在从osd上面接狗3连接。只接地线,视频线。

网友:
给楼主一个好建议。去买一根dji osd的连接线。然后接图传接口,在自己弄个舵机插口。就可以很方便接狗3了,不过前提是要弄清楚那条线是那条。这个是我今天组装图传和osd的连接图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为什么没有使用说明呢?

网友:
我也改了线的。。回去帮看看。

网友:
应该烧不坏的,先用个便宜的测测

网友:
飞控是naza么?是的话买个iOSD吧 一切就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