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的技术。能不能帮我解决下图传问题。谢谢!

楼主(2013-05-17):
今天刚买的DJI图传。谁懂的的帮我解决下!谢谢

今天刚买的DJI图传。发现。图传的发射端是个3.5mm头。狗3出来的线如何连接呀!

如图所示。左边的1.2.3都代表什么。如何和狗3的线相连!

哪位老大知道呀。帮我解决下!

网友:
我上次用万用表量过,但只记得3是电源输入端(你用这条线,电源不是从这口进入的,所以3等于是没用的)
2好像是视频输入端,1就是地线了

我不确定的是2、1,你尝试一下把狗3输出的白线和黑线分别接在2、1上,没画面的话对调一下。

其实图传配的这条线,是给大疆Z15的GCU输出用的。

补充一句,大疆5.8G图传支持3-6S电源输入,那个T插就是接电源的。

还有,这图传是没有音频传输的,所以音频都不用接。

楼主:
我不太了解电路问题。实验的话。会不会烧掉图传?

网友:
有电压输出,最好小心点,以前我就是因为接错线,把GO的AV输出给烧了,幸亏其它功能正常

网友:
狗需要单独买个线的吧

网友:
狗三有专门的连接线的

网友:
把图传的音频线和Go3的线都剪开,音频线里有一个黄色的线,接Go3的视频线;音频线里其他的线接Go3的地线。

网友:
我也想问 这个图传3.5的插头可不可以直接插到5D2上

网友:
3电源 2视频 1地线   z15的gcu上面这么写的

网友:
用DJI图传与iOSD连接的那根线,反过来接就OK了。
视频与G3的视频焊接,电源直接与动力电连接,就搞定了。

网友:
我来给你解答一下DJI图传的针脚定义吧请看下图

这个图就是指你的gopro那条线应该如何和DJI 5.8G图传连接,如果你有dji IOSD,那么里面有2条图上的排线,其中一条就是和图片上一样的排线,如果没有,按我这个说明你也应该能自己做一个了如果你还有不清楚可以电话咨询我13012827309

网友:
DJI 5.8G图传中的 3.5插头代表:1代表接地,也就是黑色的12v负极,2代表视频线,3代表12V电源正极

网友:
这个要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直接咔嚓线头。。就需要连接4个线。不要看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