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疆 GPS 能用锡箔纸 这样处理么?

楼主(2013-05-17):
这样 对GPS收星有影响么?

这样 对GPS屏幕干扰有作用么?

另外 GPS 能丢2.4G 接收机上面么?

网友:
绿色的naza是lz自己染的色?

网友:
绿色的naza

网友:
锡箔纸放在GPS下面可以增大反射面积,绿色naza难道是V3测试版?

网友:
綠色的naza

网友:
干扰没你想象的那么大,当然这么做更好

网友:
要做就再做好点,用0.2铜片敲打出Gps底部形状,以全部包住黑色部分为佳,用导线连电源负极,这样被铜片摭住下面的干扰可以阻碍,周围的不能,如果敲成杯形,Gps放进杯底,下面和周围阻碍了,上面的不能,同时收星变差,而且进去的干扰会被多次反射,所以以包住黑色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A:
飞控二头线部分最后别包锡纸,实在不放心,电调和舵机线可套二三个软磁环

网友:
内容lz 是来秀绿吒的

网友B:
还有绿NAZ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绿NAZA?

还有绿NAZ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二头线部分最后别包锡纸,实在不放心,电调和舵机线可套二三个软磁环

飞控二头线部分最后别包锡纸   这样有坏处么?麻烦请教   软磁环这个要去哪找 貌似找不到这么大的饿

楼主:
好吧解释下绿NAZA   V1怕光衍生的产物

网友:
我好久也给他变个色

网友:
NAZA也带绿帽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