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伺服驱动要不要拉地线

楼主(2013-05-17):
请问高手,伺服驱动要不要拉地线
最近DIY老出问题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不管是什么电气设备能接的地线最好都接上

网友B:
所有设备都必须接地,包括一些没有电器部分的精密机械。

网友C:
这个是为了保护生命安全的,一旦漏电,接了地线会自动跳闸,人就安全了,你懂的

网友D:
应该接地的,安全第一

网友E:
绝对要拉地,否则能否正常运作都难说

网友E:
伺服驱动,因为浮游电容,火线对机壳有虚电,通常100V左右,湿手摸会麻麻的,呵呵

网友F:
前几天在一楼钉了一条1米多的地线,以前都是接水管。不接地线实在是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