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方法在地面图传上显示四轴的飞行高度吗?

楼主(2013-05-17):
求教.有方法在地面图传上显示四轴的飞行高度吗?

我想知道我的四轴每个时刻的飞行高度,有什么东西可能把这个数据传下来吗?图传显示我是有了.求高手赐教.

网友:
飞控加接GPS 不就得了,

网友:
加个osd就可以了

楼主:
就是用AE CS6中的Warp Stabilizer

网友:
玉兔的OSD是专门为多轴FPV打造的,可以显示多轴飞选择各种信息,比如高度,速度,精确的飞机方位、角度,电压值,等等。。。。

网友:
加个OSD吧

网友:
在图传发射前加个带GPS的OSD就行,就是如果飞控也带GPS的话,看着有点浪费。

楼主:
我的是NAZA飞控+GPS,买个什么样的OSD可以做到.请在回帖中给个淘宝链接,非常感谢.

网友:
加个OSD就可以了

网友:
搜“中文Remzibi OSD”吧,很好用,不过我的还不得爽就炸了

网友A:
弄个温度计,每上升100m气温就会下降0.6℃,用图传传回温度计的图片,然后计算就得到结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弄个温度计,每上升100m气温就会下降0.6℃,用图传传回温度计的图片,然后计算就得到结论了

好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主意。。。

  还要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