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2漆包线短路烧了尾电机mos,换了个911的mos替换能用, ...
922漆包线短路烧了尾电机mos,换了个911的mos替换能用,但是锁尾效果不好求教!

楼主(2013-05-17):
换上的mos比原mos略小,锁尾效果一般,不知道是何原因,有兄弟说叠焊一个上去可解决,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你先看看飞一电后mos的温度,如果是温度太高是可以叠焊mos,反正我的mcpx尾mos是叠了,效果一般。

网友:
叠焊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