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vbar蓝牙模块接线顺序?

楼主(2013-05-17):
搜遍论坛只有mini vbar的接口定义,没有大vbar的。在mini vbar上已经连接成功,插到大vbar上竟然把蓝牙模块烧了。重新买了模块,不敢再试大vbar了。。

网友A:
很幸运的我的没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幸运的我的没烧~~

也是大vbar吗?你的成功了吗?接线顺序是怎样的

网友:
大银~回去拍图~

网友B:
我的也烧了..怀疑是供电问题..大vbar我是用的7.4v高压..蓝牙模块不支持这个电压...正在寻找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烧了..怀疑是供电问题..大vbar我是用的7.4v高压..蓝牙模块不支持这个电压...正在寻找解决方法..

电源线上串接个1k的电阻试试。

网友(2013-12-28):
输入电压3.6~6V,未配对时电流约30mA,配对后约10mA,输入电压禁止超过7V,绝对禁止接反电源!

建议直接在VCC线上串联3个到4个二极管降压(搞好后最好万用表确认一下电压,看合适不),,就可以在2S直驱的机子上使用了,

网友:
迟到的图。。。。
MINI V8上有箭头对上就可以用。。大的金属片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