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各地关于焊接钢件去应力退火以及调质的价格

楼主(2013-05-17):
龙门刨床立柱不铸造了加两个直角算了,用45钢板,焊接好后调质和退火,一共400KG左右的料(底座上那块直角比较重,底座是一定要加直角加大宽度好从上边外部边拧螺丝的,无论以后立柱换不换,做成立柱底座分离能调节,对以后方便调节两轴垂直度也有好处,整体立柱在制造的时候立柱导轨面需要做到装上去后和X轴垂直增加了一定难度,因为需要反复装上机床上测量立柱和X的垂直度反复的拆下修刮)。

网友A:
45钢做机身,还焊接? 调质,本来就是淬火+回火,再完全退火白调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钢做机身,还焊接? 调质,本来就是淬火+回火,再完全退火白调质了

是立柱和底座上的直角加固,焊接后去应力退火,也叫回火,但先调质,到20多度硬度再回火,300度回火不至于白调质吧?淬硬的话机加工不了。

楼主:
重新计算了一下重量,有600KG了,加工费用一大笔啊,搞好要一万多了,又矛盾了,搞那种偷工减料的,材料和人工钱下了,但效果没达到好像等于没搞还浪费了钱。。。矛盾

网友:
大机机真辛苦

网友:
热处理四把火,正火,淬火,回火,退火。

网友:
劝楼主别折腾了了,装起来该数控得了,要是感兴趣看看加我qq看看我改的 826827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