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或天地飞技术员,天8X控和H控失控返航问题

楼主(2013-05-17):
昨天,自制载机搭载H飞控上天试飞,天8开机有摇控信号的情况下,飞机能够正常返航;关闭摇控后重新开机,无法摇控飞机,总在头顶盘旋,不知所措;请教各位大师或天地飞技术员,这是什么原因?非常感谢。

网友:
我关控就返航,控打开就自己控制了,,没有像你说的这样的问题,,能电后,都不能控制??怪了。。

我想知道,最后怎么下来!!!

网友:
你可以在地面上试好在上天。

网友A:
楼主,最后你是如何降落的?

网友:
楼主,最后你是如何降落的

网友:
等没电了自己掉下来!

网友:
呵呵,同样关注是如何降落的?
我也有次出现过类似问题,第一次用A控的时候,眼看越飞越远,还好最后失速掉在400多米远的地方,后来都正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有没有在地面试过,关控后再开控能否控制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后你是如何降落的?

最后反复开机摇控,突然联接上控制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在地面试过,关控后再开控能否控制得了?

正因为没有试过,才出现这个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