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 求助 各位大神 小弟求指教

楼主(2013-05-17):
T8FG 右侧最上面的那个扳动的开关扳动没有段落感啊,不像左侧的那样有段落感,右边的这个板上去就下来了,是控的问题么,还是就是这样的

网友:
虽然没T8FG但是有开关是3段,有的是两段的

网友:
那个是教练开关,本身就是那样的

网友:
不知说明书,写没………………………

网友:
熄火开关,油机用的,就那样。

网友:
右边最上面的是教练开关。本身设计就是自动回去的。
教练机那个开关搬上去,学习机可以控制飞机,当控制不了的时候,教练机直接松开教练开关。教练机拿回飞机控制权。

还有。左边的那个才是熄火开关。

网友:
能弹回去说明你的控是好的

网友A:
自动复位开关,一般用作 教练开关、熄火开关、计时器归零开关。很方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动复位开关,一般用作 教练开关、熄火开关、计时器归零开关。很方便的。

做计时器重置这个开关倒是没想到。现在是一个3段开关,分别重置两个时间。。。
用教练开关重置计时器,哎呦,不错哦。

网友:
做计时器归零用,爽歪歪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计时器重置这个开关倒是没想到。现在是一个3段开关,分别重置两个时间。。。
用教练开关重置计时器,哎 ...

呵呵,Futaba 的在定义开关上方便些,特别是到了T8FG。(只用过FF7、FF8、FF9、10C、T8FG,更高级的没用过。JR的没用过。)

现在飞电动的多,左上角的长开关都是用在锁电机或者油动熄火的比较多。

10c以前的控这个完全锁电机的不容易实现,只能在油门杆怠速位时熄火用,油门一推大如果是电机的话 还是可以转起来的。

10c如果选择电动滑翔机的话有个moto 锁 可以实现。选固定翼不太好用。T8FG就能直接随便锁电机了。

电动飞机锁住油门想必大家都知道是个多么方便和安全的事情啊。

右上角的自动复位现在一般都是计时器归零,他可以同时控制2个计时器归零。

我现在飞到电动滑翔机才体会到2个计时器的方便之处。

用油门控制电动机的工作时间的计时,随便找一个开关用作总飞行时间的计时。

一轮飞下来 基本上动力10分钟,总飞行时间近半小时,一目了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