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168开平衡充风扇就转是否正常

楼主(2013-05-17):
电池没飞回来平衡想到3.85,BC168一开平衡充风扇就转是否正常?个人认为温度上来再转才正常,请知道的赐教。还有多个电池用并充板充电时要求电池间的电压要一致,平衡电池间电压的方法是否是先把电池插在并充板上而先不连接充电器,等电池自己平衡好后再连接充电器充电?

网友:
只要你温度感应线接好就没问题的,风扇转正常,并充的话需要每个电池组压差不超过0.1V就行,不过我用BC168的时候从来没并充过,毕竟没保姆,还是安全第一,,

网友:
一放电就转,正常。

网友A:
先把电池逐个充到3.8,差不多就行,不用平衡太长时间。然后再接到并充板。不然电压差的大,一下就把并充板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电池逐个充到3.8,差不多就行,不用平衡太长时间。然后再接到并充板。不然电压差的大,一下就把并充板烧 ...

请问你用并充板给多个电池充电一般开几A充?比如给四组1500或2200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用并充板给多个电池充电一般开几A充?比如给四组1500或2200的电池。

我一般用5A,不然并充板那个6s平衡头发热厉害。

楼主:
<不然并充板那个6s平衡头发热厉害>意思是开5A以上就发烫吗?。

网友:
来学习的 有知道的多讲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