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款电池咋样?是否适合多轴

楼主(2013-05-17):
H牌的4s5000mah,多重?¥220
达普4s20c5200mah,473g¥285
ROC4s5000mah25c,470g¥437

网友A:
同样想知道

网友B:
我用的达普5200 F550空载 航线是12分钟~14分钟3.6报警

网友C:
其实啥动力电池都可以拿来飞多轴,多轴对电流的要求没有3D直升机那么高,看准规格、重量、价钱就行了。

网友D:
全是旧电池,电差很大,飞四轴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