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降落问题求解。

楼主(2013-05-17):
固定翼飞机降落过程中,减油门,下降,然后到了着陆前的滑飘(这时候轮子没着地),然后再下降着陆。低空飞行再到着陆这个过程中是如何操纵的?是减油门还是打升降舵?模拟器老是失败,求解!

网友A:
不同鸡鸡的操纵手法是不一样的,有的要带油门降,有的就可以完全收油降,没法一概而论的。但不管怎么操纵,最终结果就是让鸡鸡保持一个平缓的下滑弧线,模拟器里还得多体会下,你可以试试不同操作手法,分别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鸡鸡的操纵手法是不一样的,有的要带油门降,有的就可以完全收油降,没法一概而论的。但不管怎么操纵, ...

主要是那些静不稳定外形的飞机,比如凤凰里那几架涡喷机,总是降落失败。

网友:
有些起落架不好的JJ  为了避免弹跳 落地的一瞬间要给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那些静不稳定外形的飞机,比如凤凰里那几架涡喷机,总是降落失败。

凤凰里涡喷是最难降落的,建议你可以先拿F16放下襟翼来练,而后再练T45、F18和A10,这几架降落必须带油保持速度,否则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凤凰里涡喷是最难降落的,建议你可以先拿F16放下襟翼来练,而后再练T45、F18和A10,这几架降落必须带油保 ...

T45是那架?红色的?觉得那最难,没有襟翼。其次就到F16了…F18是最好降落的。

网友:
我也是降不好!

网友:
我每次都降落在机场外面,跑道都对不准,也就是说转弯幅度都控制不好,请教大虾指导。

网友B: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不管什么机,首先是在不失速的前提下尽量减速
第二,降落航线要控制好,尽量不要迫降
第三,接地时主起落架先着地,这个前3点,后3点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不管什么机,首先是在不失速的前提下尽量减速
第二,降落航线要控制好,尽量不要迫降 ...

同意。补充几个:后三点式也一样主起落架先着地,等速度降下了后轮自然就触地了。唯一不同就是在触地前不要拉杆。下滑线要小,我觉得30度不错。
升力不够就开个襟翼吧,有前缘的就更好了,角度不宜过多,45度够了。能让你以较大下滑线降落,越过跑道前方的障碍物。
剩下的就是祈祷老天保佑不要有侧风,下沉气流之类。飞机降落时最脆弱,也是考验你飞机低速性能的时候。
不要玩老鹰扑食,除非你有老鹰的本事。

我的降落也是一塌糊涂,还没成功过。所以理论就是理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补充几个:后三点式也一样主起落架先着地,等速度降下了后轮自然就触地了。唯一不同就是在触地前不 ...

起飛襟翼開10度,降落一般開30.

网友:
顶。。。注意姿态。。。。

网友:
看机机来的,一般是收全油,但不能失速,前3点的降落保持机头仰角10-15度,机机会自掉高度,后3点是平滑自行掉高度,切记不要抬头,场地够大降落距离可以拉长些,场地小就多做点低盘慢慢把速度降下来,要逆风降。

网友:
模拟器我不搞..从真机的方面来说.我所降落过有轮子的就是涵道了..其他的都是没轮子的机做的飞机..
首先 要逆风.在空中关油门滑翔减速...慢慢下来.离地2米左右开一点油门.拉一点平尾让头稍微翘起来..油门别大了..一定要保持..看落地瞬间还可以再稍微拉一点平尾..那样可以轻轻触地...那种感觉很爽..也很难表达..慢慢练吧..迟早的事...挺爽的..

网友:
带不带油门,,,关键是不失速,,,,,,,,,,失速懂不懂?不懂自己百度一下

网友:
涡喷的速度快,进近航线要拉的很长才行。

网友D:
带着可以平飞的小油,快飞到预定点,收些油,飞机会慢慢下降,也可以在有些高度时关了油,向着降落点小角度俯冲,离地一米左右时拉平

网友:
还是要看机型,慢速机滑翔性能好的可以全收油,慢慢滑下来,高速的收快了就可能拍下来。

网友:
降落练习是个循序渐进的过,首先你得熟练4边航线,高中低空的4边航线要熟,再者是寻找此机型的失速点,注意:不要去关注百分之几油门,各机型是不一样的,而是要从感官上去感受飞机的速度,飞机速度低于某个值得时候,就会出现不可控的侧翻,失速速度再往上点,飞机可以勉强平飞的速度,就是降落速度,当你可以用这个速度低空从面前划过的时候,离成功降落就不远了,降落时候,下滑航线要保持稳定,所以航线练习特别重要,当飞机距离地面二三十公分的时候,微微的拉一点杆,使机头摆平或者抬起一点点,就完成降落了。我发现很多人控制飞机的时候,不是动得不够,二是动得太多了,本来固定翼在正常情况下,是可以自行直线滑行的,偏偏自己紧张最后把飞机控制的左右乱窜。

网友:
减油门,机轮接地瞬间拉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那些静不稳定外形的飞机,比如凤凰里那几架涡喷机,总是降落失败。

涡喷一定要带油降落,油门收到一定程度你会感到飞机明显降高度,选择好进场线路以后,带油保持一定的速度,缓带升降让飞机保持略有仰角的姿态下降,起落架接地后油门收到底,升降舵回中,待飞机停稳即可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5207

这个帖子里一段视频有我用摇杆飞凤凰模拟器A-10涡喷,你可以看下摇杆的操作手法,用控的话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涡喷一定要带油降落,油门收到一定程度你会感到飞机明显降高度,选择好进场线路以后,带油保持一定的速度 ...

B-17的降落真的..烂.....

网友:
引用 楼主:
B-17的降落真的..烂.....

就是墩了一下嘛。。。。

网友(2013-11-10):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那些静不稳定外形的飞机,比如凤凰里那几架涡喷机,总是降落失败。

涡喷机一定到小油门,不然失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带着可以平飞的小油,快飞到预定点,收些油,飞机会慢慢下降,也可以在有些高度时关了油,向着降落点小角度 ...

油门凭手感。。。。。。。
飞行之态凭经验。。。。。。。。。。。

网友(2014-04-19):
我也降落不了,难啊

网友:
还有一点,可能大家都忽略了!不过我感觉非常重要,起码对新手来说。你就是飞前一定要观察好地形,把降落的路线和风向先想好,做到心中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