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挂卡片的航拍多轴飞行器低端配置

楼主(2013-05-17):
关注多轴断断续续近10个月,一直不敢贸然入魔.现打算入个能拍静态照片便宜点的多轴.预算5k左右,请高手推荐整机(整机改装也行)或者配置.多谢了。
拍视频,我用go3,质量还行.只能盲拍.怎么解决go3的实时监看功能?
拍照片,go3间隔拍摄功能方便,可以代替相机按键,但是go3的画质太差,没法用.
希望是能拍照片,能使用图传,能实时监看.好上手,安全稳定,性价比好的机器。

最近比较关注dji小精灵,阿波罗一体机,风火轮f450,xa650。小精灵看了很久,不错,就是没图传,不能搭载卡片,拍照片有点吃力,没有升级空间,价格也偏贵了点.能改造的话也行,不知改造后飞行时间和安全稳定性怎么样?
f450看过一个抗摔视频,耐摔性能真是令人心动。不知道符不符合我的要求。
最近又出来个阿波罗一体机,看介绍各方面都不错,价格也比小精灵便宜,但是没入市不知道性能如何,很多数据都不清楚.

网友:
我有个,你看合适不,挂微单都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
你挂个简易图传同步监视就可以,四轴一般只敢视距内飞~200mw足够了,连个7寸屏幕也就400块内

网友A:
xa650合适,卡片机照片就是快门控制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xa650合适,卡片机照片就是快门控制麻烦

快门控制是很麻烦,但是卡片机里有间隔拍照的也不多,矛盾

网友:
我有一个用卡片机拍照的小建议,在相机快门处安装一个小舵机控制快门,控制舵机的开关用遥控器上的三档开关,在地面调好舵机的行程,中间一档对焦,另一档拍照,应该能实现楼主的卡片机航拍照片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