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折腾!VWINRC 450PRO双推尾变距尾波箱,精度如何?硬不硬?

楼主(2013-05-17):
想给自己的PRO升级尾波箱,喜欢金属的,X宝上看见了这个品牌的,VWINRC的,看见了下图这个全金属的尾波箱。

那位魔友用过没有,值不值的入?

和飞魔士的比较一下呢,下面这个是飞魔士的尾波

大家给点建议,看看那个精度高,L臂硬。

VWINRC的全部银色,视觉上很舒服,飞魔士的尾波箱侧板是黑色的,如果是银色就更好。

到底买那个真实。

楼主:
留沙发,暂编辑。

网友A:
我450T以前是用这个双推,算是一般般吧,后来换了冰人的一体化双推

网友:
买飞魔士的   我自己用的 亚拓的    感觉还可以  其实450  单腿  就够用了   都是心情件

网友:
我最后选择了冰人,因为这两家的双推要废掉现在的备件,两架450都换的话,代价太大。

提醒楼主,双推改善的是顺滑度,单推+好的尾舵机一样可以锁出棍子效果,完爆你的双推+垃圾尾舵机

网友:
我在用,很顺滑,有虚位(较大),比飞越的好的多

网友B:
在用,还行,虚位较小,但尾轴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450T以前是用这个双推,算是一般般吧,后来换了冰人的一体化双推

我今天刚拿到冰人的一体化双推,还没空装上去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用,还行,虚位较小,但尾轴不通用

尾轴不通用?尾轴?

楼主:
就是,能具体说明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轴不通用?尾轴?

这种尾轴是双推专用的,和飞越冰人等的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