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泰世X5要不要用BEC。。。

楼主(2013-05-17):
想请教一下老鸟们,泰世X5原配电机,电调,舵机KST 715四个,估计要不要加独立BEC先能保证舵机稳定工作呢。。。
舵机用6v工作。。。下面是KST 715参数

网友:
明显要啊。715高压才好!X5配的电调是低压的。。

网友:
最好是使用2S Lipo电池直接供电。

网友(2013-06-27):
用大疆的 支持6S电的!不用在加电池

网友:
你电调不换吗?

网友:
有钱就大力士吧

网友A:
我用的是talon90A   bec峰值20A电流  电压8.0   配高压舵机很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talon90A   bec峰值20A电流  电压8.0   配高压舵机很完美

这个配置方式很不错,建议多增加一个后备电源,万无一失。

网友:
X5用90A小点不

网友(2013-07-28):
炸了在说吧呵呵

网友:
X5用talon90A可以,就是不好装,只能侧挂比较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