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用AM控吗?

楼主(2013-05-17):
现在还有那位兄弟用AM控玩MON01的?.有问题要向你请教.

网友A:
有,我玩甲醇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我玩甲醇船的。

玩甲醇船用AM控问题不大.但玩mono1最大的问题就是远点翻转就没有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甲醇船用AM控问题不大.但玩mono1最大的问题就是远点翻转就没有信号

這情況2.4GHz都是沒訊號的,湖水導電的,阻斷電磁波,電船防翻就不怕啦。

楼主:
多谢热心的leo_home 回应难到要调到防翻不用加油都可以翻正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热心的leo_home 回应难到要调到防翻不用加油都可以翻正才行吗?

不用,安裝接收天線使翻後部份露出就可以啦。

楼主:
不知怎样才可以把天线露出水面?

网友:
可以选择把天线移到尾部。。翻船是不怕了  不过平时跑着就蛋疼了

楼主:
天线在尾部不知对跑船有什么映响?求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B:
一直不明白AM控和2.4G控本质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明白AM控和2.4G控本质上有什么不同?

分別有好幾處,這裏提些較關心的地方,AM是以石英晶體決定發射頻率的,只要別人同你相同頻率,你的模型就能受別人控制,你換其他石英晶體,別人一樣可以換,所以容易受干擾失控,AM只有6個頻率,7人同玩必有2失控。

2.4G是數碼訊號,每個發射機都產生全球獨一無二的編碼訊號,每個接收機只接收預定編碼的訊號,不可能出現干擾失控。

网友C:
把天线拉出来就成了~套上天线管~老式的方法没有任何问题~以前用了那么多年也没见出问题~船翻了也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天线拉出来就成了~套上天线管~老式的方法没有任何问题~以前用了那么多年也没见出问题~船翻了也有信号~~

4O米内还算可以.但过了5O米翻船就很勉强了.若不翻船的话.去到一百米都无问题.在此多谢大家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明白AM控和2.4G控本质上有什么不同?

AM控有盲区的.特别是玩蚊车时.是不能和2.4g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O米内还算可以.但过了5O米翻船就很勉强了.若不翻船的话.去到一百米都无问题.在此多谢大家的意见.

以前用AM控~抗干扰性能确实很差~不过就翻船的话~50米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不过就现在这个时代~AM已经可以果断换2.4了~毕竟2.4已经不像07年那会犹如神一般存在~至于盲区还是距离和波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