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线路问题求解

楼主(2013-05-17):
前段时间我把航模连上
电池
,打开遥控准备跑的时候螺旋桨转到最快的时候就停了。我以为电池没电了 ,充电之后还是这样的情况。 回家把开始的焊接的香蕉头和T型头又重新焊接了一次,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今天我拿出来试了试,
电机
转都不转了,只发出滴滴-滴滴-滴滴··· 的响声 。各方朋友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文中所指的航模是啥东东?

网友B:
没看明白~~

网友C:
电调啥牌子的,看下说明书,上面有写电机声对应的故障

网友D:
像是电调进入保护状态了,根据声音查说明书。

网友E:
先给模型上电,再开控,搞不好就进入电调设置程序了。必须先开控,再给模型上电。你说的“滴滴”响就是进入电调设置了。

网友F:
電机壞了!

网友G:
说具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