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HD4825 电源改装细节置疑

楼主(2013-05-17):
近来购得一台华为HD4825 电源,打算改装为电压、电流可调型的充电器,网上搜索到改装方法(如图),但仔细看后发现两个问题,忘高手释疑,谢谢!
1、图中拆除RV1后,接多圈电位器,这个接线怎么是接原微调的1、3脚,2脚悬空。而我查了资料,这个微调的2脚是变阻脚。
2、图中怎么会有“给电风扇供电”的改造,不动这部分电路可以吗,用原来的供电?

楼主:
问题找到了:有一个管子的脚脱焊,重新焊接后保护解除,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图中的滑动变阻器12脚是固定端,3脚是抽头,图上画了的
2、原电路输出电压高,所以不存在低压风扇的驱动 ...

朋友你好,上午卸下扳子,确实如你所说RV1的1、2脚是固定端,3脚是抽头。谢谢了

网友:
改可调后输出10~54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那台改好的4825拍张照片。看看是否一样就知道这台改的对不对了

抱歉无能为力

东西在家里 人在学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有这个电源 卖家改好的

给风扇供电可能改了之后风扇一直额定转速旋转

把你的那台改好的4825拍张照片。看看是否一样就知道这台改的对不对了

网友A:
1、图中的滑动变阻器12脚是固定端,3脚是抽头,图上画了的
2、原电路输出电压高,所以不存在低压风扇的驱动问题,改可调后可能输出低压,当然就需要照顾低压的风扇问题

网友:
这东西空耗多少'一直想入个

网友C:
我有这个电源 卖家改好的

给风扇供电可能改了之后风扇一直额定转速旋转

我那个风扇会随电压调节减速 10v以下风扇就不转了

不知是不是真的无散热压力 反正我心里有点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