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有人装过华迈的大蝴蝶滑翔机吗?

楼主(2013-05-17):
五一时候航模展买的。很便宜看起来也不错就入了一架。样子是这样的:

看起来不错吧?于是节后放了几天。今天打算拿出来装起来的时候忽然被这个飞机囧住了。

因为,这个飞机有很多奇怪的地方让人下不去手。

首先是发动机的部分。这是最让人头疼的。厂家宣称这个飞机应该配2208的电机。但是看看机头的安装座,仅有两个安装孔,这还不算,这两个安装孔的孔径居然只有12.5mm!

这个玩笑可开大了。什么电机的安装孔间距会这么小啊!

然后就是折叠桨的桨夹。这个更厉害,居然是给2mm的轴用的!好像这个级别上的电机输出轴都是3或者3.17的吧?2mm的轴让我怎么办啊!

这就是那个桨夹。前面的尼龙螺钉是3mm的。

最后就是拉杆。开在了紧邻舵机的下面……这样只能把拉杆弄弯才能伸出去……这也够糟糕了……

不晓得有没有人也买过这个滑翔机,哪里能找到适用他的电机呢?这个诡异的规格让人很无语啊!另外舵机拉杆弯过来用没有什么问题的吧?

网友:
都是专用的  买吧,要不就自己改装

网友:
试试380或者400的直流电机

网友:
电机座自己改,桨夹换掉,舵机反过来装试试

网友A:
170元 1米翼展,超便宜,绿色的比蓝色漂亮多了。
建议:

(1)  固定垂尾,加装副翼配5g小舵机接Y线,仍是3通,但这会好控好玩多了。 新手
      沿用原来尾控也可以。

(2)  买22圆形木电机座用AB胶粘上机头,2208电机先装上十字架后用自攻螺丝
      固定在木电机座上。 注意电线导入。

(3)  弃用原厂桨夹,另配3mm桨夹+6寸折叠桨+铝壳整流罩。

此机装配要越轻越好飞。

陈伯

网友B:
3楼说的有理,这个原始设计可能是有刷电机的.
陈伯说的方案我有一点不同意见: 这个机应该用三通无副翼的原始设计更好滑翔,也更好控制, 因为有大上反角会影响副翼效果, 而且小型滑翔机用方向舵控制不容易掉高度. 如果遥控手法不习惯可以把方向舵机插到副翼通道上.
普通的2208马达反敲轴后反装固然可以, 不过最好买双天的专为滑翔机设计的反装型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0元 1米翼展,超便宜,绿色的比蓝色漂亮多了。
建议:

我在航模展上150买的……哈哈,更便宜了。

这个机翼有点不敢改,感觉很脆弱。翼型像是DLG用的吧?也许能飞很快。

刚买了还想用2826呢。现在看真是太大了。桨夹已经买新的了。现在就是头疼电机座。铝合金的不是很好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说的有理,这个原始设计可能是有刷电机的.
陈伯说的方案我有一点不同意见: 这个机应该用三通无副翼的原始 ...

双天的滑翔机用电机是带减速器的吧?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
这个滑翔机当年设计是围绕370直驱电机+500mah7.2-8.4v电池做的,轻、巧、闲是它的飞行特点,和dlg气动上共同点很少。点击的话。2826显得非常过分,2208都显得很大,楼主可以试试2204+2s800mah+7.4*4桨的搭配,个人觉得,只要能压住机头保持重心(实在压不住重心的话,就放弃垂直尾翼,把水平尾翼改成V尾,能减轻大把的重量),2204的动力足矣。。。不要改副翼,这个飞机没必要,徒增重量

另外,机身内的设备布置,规定的其实也就是个参考,自己安排就好了,只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整齐地塞下去,互相没有干涉,就是成功的,不必太拘泥于原来的设计,保证强度,保持重心,互不干涉即可

网友:
我只见过雷虎的蝴蝶

网友:
我去年买的.很不好配电机要是听厂家的你就别想飞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双天的滑翔机用电机是带减速器的吧?会不会太大了?

朗宇有从后面出3mm轴的电机可让你倒装在机头内。
从外两孔可旋入螺丝固定电机,电机座不用任何改动。

但还是要把原厂2mm桨夹换上3mm的。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朗宇有从后面出3mm轴的电机可让你倒装在机头内。
从外两孔可旋入螺丝固定电机,电机座不用任何改动。

...

多谢!可以告知大概的电机型号吗?飞机已经弄好了就等他啦!

网友:
9楼说得非常在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可以告知大概的电机型号吗?飞机已经弄好了就等他啦!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2bKbr&id=4639629034

2208 KV2600 3mm倒装轴 配2S电

陈伯

网友C:
其实不太同意陈伯的配置,朗宇的2208重量达到44g,虽然其动力在2s(kv1260)下能达到500g不过同时电流也必然超过10A,电池等其他设备的重量也会同时增加,,装在这个飞机上实在是没有必要。。。这架飞机,起飞重量也就200g左右,推重比达到2+的话,对机体强度等各个方面是个考验,也会影响飞机的寿命,最终结果就是把一架休闲机变成火箭

如果是我,我会选择朗宇的2204(kv1480),重量仅19.3g,2s下配7.5*4折叠桨拉力250g+,推重比足以达到1,同时电流只有6.3A,,符合原设计思想同时减少对机体的负荷有助于延长寿命,在使用同样大小的电池的时候能有效延长飞行时间

休闲就当休闲机飞,不是什么飞机都需要强大的动力,适合的动力才会带来舒适的飞行体验。。。说明书上写用2208可能是因为出这份说明书的时候还没有2204呢。
另外,个人一直觉得,作为航模爱好者,咱们应该把自己看做专业人士,设计师留下的空间正好是咱们发挥的舞台,给了咱们展示个性发挥想象的机会。BNF的确省事,但失去了自己配置飞机的乐趣,没有了自己个性的特征。很多时候,通过看飞机的配置,就能了解飞机主人的性格

网友:
楼上这位兄弟说得有道理……

网友:
这个飞机的电机是配GS的电机,具体型号不记得了。KV1800的,你看看能不能搜到吧

网友D:
我找到这个电机了。kv值我说错了。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4891584947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找到这个电机了。kv值我说错了。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w4002-1981324029.32.h7ip ...

多谢了,这个电机是可以安装的:)

网友:
我也买了,我用的是1806n电机,2s供电,10a电调,2个9g舵机,很好飞。具体是电机宁在层板上然后用环氧胶粘在机身内,电机轴伸出机身1cm左右。折叠桨我用电钻扩孔了。舵机摇臂向下装。

网友(2013-09-02):
推荐的朗宇2204电机是哪种啊?我看到的都是正装的电机,这架飞机的电机是反装的,朗宇2204没法装啊

网友:
飞机看起来很好,就是有个橡皮筋在背上不好看

网友(2013-10-14):
这个飞机很好飞 舵量设大了 倒飞也可以 就是倒飞状态飞机很不稳定    关于电机 轴我拆了下来 另外加工了 电机前盖安装孔位 用现有的也加工了  动力 拉重比 1比1.4左右 也不是太过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超级大的滑翔机

网友:
门外汉,讨教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不太同意陈伯的配置,朗宇的2208重量达到44g,虽然其动力在2s(kv1260)下能达到500g不过同时电流也必然 ...

说的好,滑翔机不需要很大的拉重比,对滑翔机高手而言,30%的拉重比就能飞起来啦!
要尽可能减轻重量,这样飞机的滑翔性才能充分展示出来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