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 600 温度正常否

楼主(2013-05-17):
下图是定速2000转悬停、翻滚,下来的温度、电流数据。电调最高已达80℃,马达也十分烫手。有相同机机的模友来说说你们也是这样吗?TREX 600EFL PRO

网友A:
之前我也烦这个80度!搞来搞去最后还是上了k80hv不再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也烦这个80度!搞来搞去最后还是上了k80hv不再烦了。

上了K牌的电调就不烫了?马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也烦这个80度!搞来搞去最后还是上了k80hv不再烦了。

查了下,这电调竟然2500大元

网友:
很正常,夏天到了,温度基数就上升了20多,

记得散热就好

网友:
我的600也是这样的!现在都是不带罩子飞~

网友:
请问这个是用什么东西来记录的?电调么?

网友:
我最近也为500的温度纠结,电调换了80A铂金没啥问题,电机烫手
问了很多人说烫手也正常,懒得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下,这电调竟然2500大元

不热的褪磁就行了,没必要折腾。一个电调赶上YT450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了下,这电调竟然2500大元

请问你这个数据是用什么东西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了K牌的电调就不烫了?马达呢?

马达烫。但它里面只有漆包线和磁刚钢,不是太黑的话一般不出什么问题,但电调就不同了,里面是复杂的电路和海量的电子元件,你敢保证每个都能撑得80度吗?

网友:
还有这个凤凰我当初又加散热片又加风扇,顶多能降到70左右,用了K后只是加了散热片,D下来顶多6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这个数据是用什么东西看的?

这是castle凤凰电调的记录功能

楼主:
原来都这样,那没辙了。要到夏天了,还真怕变火凤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