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GPS芯片

楼主(2013-05-17):
如何查看GPS芯片,有一个U-BLOX的GPS怎么查看它是不是6M的芯片,搜百度也没有结果

网友:
不知道啊

网友:
打开外壳,模块应该写的有字吧

网友A:
拆开外壳
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外壳
看图

看字啊
很明显6M
NEO-6M-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