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否使用一组6S 电池为6轴上所有电子设备供电???

楼主(2013-05-17):
目前情况是这样,6轴飞行器电机&电调是6S供电,其它电子设备还有NAZA、大疆图传、6028接收机、5V云台舵机。其中5V云台舵机已经配了3S-6S供电的5V稳压模块。为了不用配备各种电池,所有设备全部使用一组6S电池供电,这种方式可行吗?请各位指点!

网友:
可以,我就这样做的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A:
貌似图传不能6S吧

楼主:
谢谢各位,,等线到了开始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图传不能6S吧

大疆图传可以支持3s-6s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疆图传可以支持3s-6s供电

dji的图传真高端

网友B:
S800就是这样,不过接收机和舵机是主控供电的吧?NAZA也是

楼主:
NAZA主控可以给接收机供电吗?我就是在纠结这个问题,我的接收机是6028,与NAZA用S-BUS链接,但是不知道S-BUS带不带5V供电,如果带供电,那就太好了。但是NAZA说明书和遥控器说明书都没有提到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S800就是这样,不过接收机和舵机是主控供电的吧?NAZA也是

NAZA主控可以给接收机供电吗?我就是在纠结这个问题,我的接收机是6028,与NAZA用S-BUS链接,但是不知道S-BUS带不带5V供电,如果带供电,那就太好了。但是NAZA说明书和遥控器说明书都没有提到这点

网友C:
续航时间短了好多

网友D:
naza可以给接收器供电的呀

网友:
貌似图传可以6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naza可以给接收器供电的呀

意思是S-BUS端口带供电吗?接收机而不用再单独接线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续航时间短了好多

何解?没明白

网友(2013-11-12):
发表回复 回帖后跳转到最后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