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6轴 配置······

楼主(2013-05-17):
请教一个问题飞跃6轴 挂5n 和无刷
云台
飞控是naza 大家推荐一下方案 第一 4225 610
电机
1147浆 4s 第二 4822 690kv 4s 1147浆 第三 4225 390kv 1238浆 6s

网友A:
个人偏喜欢390kv的

网友B:
一步到位,4822-390KV用6S

网友C:
5N航拍
4822 -390KV 1238浆 如用新16MM 新電機座可以上1447浆

网友D:
想知道云台的型号

网友E:
第三 4225 390kv 1238浆 6s ,,,我先配了610kv,,现在换了390kv,,,

网友F:
过路,帮你顶一下

网友G:
第3項比較好

网友H:
俺的配置 飞越680 6轴碳纤 4225 好盈铂金30A 1238 4S 5200MA电池 用的兔子2.。OSD。。摄像头。。图传200MW全重带云台和狗3 2550G。。。30米悬停测试 16分钟 3.5V降落。落地电池回升到3.6V (单节电压)

网友H:
补充下。我的是4225 KV610配的1238桨 4S

网友I:
我的是4225 KV610配的1238桨 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