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n无刷云台············

楼主(2013-05-17):
请教一个问题飞跃6轴 挂5n 和无刷云台 飞控是naza  大家推荐一下方案 第一 4225 610电机1147浆  4s  第二 4822 690kv 4s 1147浆 第三 4225 390kv 1238浆 6s

网友A:
我是恒力4225KV610  配1238桨  飞跃6轴 X6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恒力4225KV610  配1238桨  飞跃6轴 X6飞控

挂的5n吗? 什么云台 一起多重 4s电池?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我打算用的是朗宇v2216,1147螺旋桨,无刷狗云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挂的5n吗? 什么云台 一起多重 4s电池?

挂7N  没称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