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是用JR遥控器配切糕433飞FPV的吗?

楼主(2013-05-17):
请问有谁是用JR遥控器配切糕433飞FPV的吗?~~~使用PPM方式是否正常?谢谢~~有在用的请说说~~~

网友:
JR遥控器凡是带高频头插口的可以直接PPM模式连接,插口位置见下图:
但JR的模拟线(或者教练线)输出是不可用的!他是自定义的格式,不符合FUTABA标准。不能使用。
JR控,如果没有高频头插口,可以使用PWM模式连接!

网友(2013-11-08):
楼主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的JR 9x2 是高频头的 不知道能不能通过PPM信号跟433连接  还有就是想请教 下楼主 那根线是PPM输出线啊??

网友:
cppm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