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台喷气虎, 老帅了,帮我看看这个操作是否正确。

楼主(2013-05-17):
以上是我录制的视频,在我们看来,这个涵道飞机应该是 打升降的时候 2片副翼同时上升或者下降, 如果打副翼转弯,应该是2片副翼一上一下,这样才正确,  但这台飞机有点特殊, 帮忙看看这样的操作和反应是否正确, 为什么他只是一边在动呢, 跟厂家确定是这样的 没问题, 但是不知道原理, 有没有仁兄解释一下原理和看法。 呵呵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看

网友:
设置混控

网友:
你没弄混控。。。

网友:
不是吧???要设置混控的

网友:
为什么会这样 应该一起动的

网友:
这都不懂,期待首炸,估计还是全油门接地

网友A:
一二通道做混控,就能实现你说的状况。

网友:
做混空呀哥们 这么直接翻呀

网友:
要混空  要不直接上去炸

网友:
新手玩这个基本就是秒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二通道做混控,就能实现你说的状况。

一二通道做混控的话 , 我1 2通道弄个Y线接一下 行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二通道做混控的话 , 我1 2通道弄个Y线接一下 行不行的?

不行的 要设置三角翼混控

网友:
直接
上天在说

网友:
要设置三角翼混控,不然离手就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二通道做混控的话 , 我1 2通道弄个Y线接一下 行不行的?

Y线是一个通道同时控制两个舵机用的。与混控完全不是一码事!混控是你所说的“ 打升降的时候 2片副翼同时上升或者下降, 如果打副翼转弯,应该是2片副翼一上一下 ”。要在遥控器上做设置。如果你不会设置,网上有卖混控线的,但不是Y线。

网友:
估计你那遥控设置不了吧

网友B:
拿分走人

网友C:
他那个控的第一个拨码开关,拨一下就是混控了,然后你再试试

网友D:
必须在控上设置混控,不然肯定秒炸。

网友E:
副翼-升降舵混控啊亲

网友F:
楼主这飞机不适合你玩。。。原因有2.
1.三角翼要混控都不知道,可见要么你旁边没有老鸟带,要么你身边的人技术跟你差不多。不然也不会发这个帖了。
2.不知道混控说明你还是新手没飞过三角翼,而这飞机是函道三角翼。速度很快,快到甚至你还没反映过来,飞机就炸了。
基于以上两点,建议楼主设置好遥控以后先练段时间模拟器,再上一个常规三角翼练习。这么漂亮的飞机炸了可惜了。

网友G:
遥控有混控功能的,就要设为三角翼混控。如果遥控没用混控功能,就要买一个三角翼混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