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用好赢伯金60A 能带动3个215和1个520么

楼主(2013-05-17):
想问问用好赢伯金60A 能带动3个215和1个520么 ?

网友A:
我用40a带115跟9257

网友B:
40A 带三个215 一个520 不过电调很烫

网友C:
6S,40A带3个215 一个520,只不过我的是有副翼。

网友D:
我就是用铂金60A飞480 舵机用215 尾舵525

网友E:
不暴力的飞还是可以的。3d就不要这样了。

网友F:
我的铂金40安一样是3个215+525,蝎子马达,花牌3S 2200。一样没问题照飞。

网友G:
我也是铂金40安3个215+525 花牌6S,飞了200多起落无问题(全悬停航线)

网友H:
水钻表示40A就够了

网友I:
除了舵机,还要看陀螺是什么~~~有副翼的问题不大,但无副翼的不同陀螺貌似差的挺远。3GX就很吃电

网友J:
我的60a带215X3,一个9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