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耐炸六轴

楼主(2013-05-17):
本人老鸟新手,准备做个六轴航拍使用,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知识、零配件),因为米不充足,确定用此配置

某机架、某云台、某GPS、mwc(2560)

2216电机,40A电调,1047浆,程序2.2版本4月的修订版本,用5100,3S电池能飞10分钟,去掉脚架和云台,能飞23分钟,比较成功,飞的很稳,但本人操控能力有限,炸机无数,机架确实耐摔,但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原来正常,就是无头模式不起作用了,打开无头也不是无头

高手给看看。怎么无头功能平白无故消失了呢,奇怪。上图截取的是没打开无头开关,开关是正常的。

网友A:
请问楼主,我四轴带狗2 ,轴距650, 因为没米,正在纠结用恒力盘式3525还是2216,航行时间能差多少?

网友B:
罗盘没校准好,或者有干扰。

网友C:
这个多重?能飞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我四轴带狗2 ,轴距650, 因为没米,正在纠结用恒力盘式3525还是2216,航行时间能差多少?

要是四轴用2216差点,狗2比较轻,3525没用过,太贵,我的2216是50元一个的A系列KV8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没校准好,或者有干扰。

罗盘肯定校准了,干扰有可能,今天换个地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多重?能飞10分钟?

没称,没称过,估计有2000克。

网友D:
我昨天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重新校准MAG后就好了,LZ旋转六轴90度看看GUI的箭头是否同步  还有MWC添加GPS后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四轴用2216差点,狗2比较轻,3525没用过,太贵,我的2216是50元一个的A系列KV880.

50元?哪买?给个连结吧

网友:
看着比俺自制的4轴机架要稳重。

网友E:
2216不能太重 达到一定重量时 续航猛减 还有 2216用20安足够了 桨11寸或12寸看具体续航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昨天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重新校准MAG后就好了,LZ旋转六轴90度看看GUI的箭头是否同步  还有MWC添加GPS后好 ...

我又重新校准了一下MAG,好像还不行,一开无头就要炸机,是不是我的使用方法不对呀,不知你怎么用,我的MWC加上GPS后很好用,定点范围比较大,回家功能很好,今天出去飞,飞的有点远,看不清头尾,一键回家,顺利返了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16不能太重 达到一定重量时 续航猛减 还有 2216用20安足够了 桨11寸或12寸看具体续航时间

确实是这样,以后换一下11寸奖试试。

网友:
过路,帮你顶一下

网友:
电源线也会形成微弱磁场,所以最好把红黑线绞起来,并且不要用那种圆的接线板

网友:
我是初级用户,学习中

网友:
感谢大大的分享!

过路,帮你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