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拥有恒龙猛犬的模友~~~

楼主(2013-05-17):
你们的猛犬,履带大约都多宽呢?塑料履带和金属履带抓地如何?结实不?想入一台看看。。。

网友:
猛犬的抓地力一般,履带好像是4还是4.5CM吧

楼主:
其实要想抓地力好,还是要挂胶,唉~恒龙貌似就没有几款抓地力好的坦克?

网友:
就是没有吧~!

楼主:
大家说是直接用恒龙的金属履带,还是用MATO的呢?哪个更好一点啊?

网友:
直接用恒龙的金属履带

网友:
猛犬的悬挂好改。越野强,涂装选择不多。
履带抓地除了上面说的还有就是自重。扭力高有很大力气,但是自重少了就是在原地摩履带。本人觉得挂角在越野的情况下意义基本是无,除非在光滑地面
hl金属履带就好了没必要一定要买mato的。m41的履带宽,看着比较性感

网友:
猛犬垃圾  悬挂不好改!

网友:
我个人对猛犬的外型实在提不起丁点兴趣,毫无美感可言

网友A:
容易掉链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易掉链子。。。。。。。。。。。。。。。

查找过原因吗?是你的履带太松了吗?还是履带自身的问题?

网友:
去了一节。。。不知道是不是好些

网友:
考虑这么多干麻呢,直接入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要想抓地力好,还是要挂胶,唉~恒龙貌似就没有几款抓地力好的坦克?

我在用猛犬,都挺好的。

网友:
玩一年后塑料履带连接变松 必定是要出现驱动齿与履带孔错位 我的是右边的 但是前几天去越野 上的金属履带 居然很好 估计也是跟履带重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