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东莞茶山飞场飞行,有东莞的朋友可以一起去飞。

楼主(2013-05-17):
明天去东莞试飞MIKADO LOGO700三号机,瘦身成功,有飞行MIKADO LOGO700的可以问我。飞行机器:
GAUI X7(铁汉,我,香港Tony各一台)
GAUI X4II(爆飞视频周一更新)
TSA Infusion700E
Mikado XXT Logo700
配置品牌:

Scorpion Power System
格氏ACE
RAIL BLADES
野兽MB
MKS SERVO
SERVOKING
ET-CANOPY

三号机经过改装瘦身计划,现已经达到较轻的重量,基本和X7接近。

有附近的摸友可以前去交流飞行。
技术交流群号:121684924

网友:
钢铁侠好亮眼

网友:
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A:
Danny 你们给X7装了什么啊,居然上到5.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nny 你们给X7装了什么啊,居然上到5.6了

这X7全部标准配置,没有减轻一颗螺丝,我觉得X7的重量这样飞起来是非常顺手的,可能有的飞手会去掉一些不需要的加强件,从而得到轻量化。我的用HK4525-520KV+CASTLE160HV,BEC+1300MAH接收,SERVOKING DS695HV舵机,格式6S 5000MAH 45C.RAIL BLADES696+106MM。

网友:
很好很強大幫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X7全部标准配置,没有减轻一颗螺丝,我觉得X7的重量这样飞起来是非常顺手的,可能有的飞手会去掉一些不 ...

谢谢Danny, 自从大家用了4525这些电机以后,好像还真的是,重量已经不再是一种劣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Danny, 自从大家用了4525这些电机以后,好像还真的是,重量已经不再是一种劣势了

不客气啦!我家里那台X7也是用的HK4525-520KV,舵机是8915和MP80G.BEC和接收电一样。但是马达齿是用的10T,飞2150转速基本到极限,但是这台我是用的是11T,把转速再次加高到2230!
飞起来喷到不行,如果太轻的话我觉得惯性会不太好,变成飘飘机。。。呵呵!有意思的是2230转速用5000MAH的电池还可以飞到4分钟。。
这就是这些顶尖选手为什么要用4525-520KV来参赛的主要原因(重量不算高,省电,马力大)至于温度会飞的人都懂,不会飞的慢慢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客气啦!我家里那台X7也是用的HK4525-520KV,舵机是8915和MP80G.BEC和接收电一样。但是马达齿是用的10T, ...

2230rpm 竟然都可以这么省电,

那2150岂不是都可以到4分半了,  而且我看TW一个飞手,叫“小顾”, 他2050飞X7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可以做各种动作。 这转速估计都可以练习5分钟啦。

用710的大狗,虽然桨长了20mm,宽了一点点,竟然相比之下费电这么多。2050rpm飞狗的视频看过几个,除非是有kyle的手法,不然还是软趴趴。Mikado的几名厂手基本都是2150rpm,飞行都是3'20"-3‘40“左右。难怪你换回了690在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30rpm 竟然都可以这么省电,

那2150岂不是都可以到4分半了,  而且我看TW一个飞手,叫“小顾 ...

X7和700E就不说了,太正常的机器了,作为首选练习机器还是X7和700E这没话说。LOGO700配710的桨要飞4分钟非常困难,电池基本过放,一是减轻重量,二是降低转速,三是飞行技巧(飞行时动作不同可以高转速和低转速切换)也可以省一部分时间从而拖满四分钟。。。
这也是有难度的,所以我的LOGO700减轻成功,目前可以飞到4分钟左右了,电池还剩13%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X7和700E就不说了,太正常的机器了,作为首选练习机器还是X7和700E这没话说。LOGO700配710的桨要飞4分钟非 ...
13%好像还是小小过放了,, 以后710级的干脆上 12S 5500/5800 的电池好了

Danny 你现在logo 700飞4分钟,用多少转速啊?

这个4分钟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兴起的,好像成了衡量一架飞机效率的指标了,低于4分钟好像都会觉得飞行时间太短。 自己玩,好像3分半和4分相差不大。

3Dmaster 历届的比赛 规定动作,自由飞,伴乐飞行好像都是3分钟吧, 就是不管你怎么飞,肯定所有人都可以飞够时间。 4分钟的比赛似乎很少,Rotor Live, Germany heli master, IRCHA 是要求4分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好像还是小小过放了,, 以后710级的干脆上 12S 5500/5800 的电池好了

Danny 你现在logo 700 ...

一点点过放是没问题的啦,格氏电池这么好,一直都这样用好几百起落了,有时候还飞到2%。。。哈哈!
上到5500-5800矛盾又来了,两个电池加起来重不少,我现在都是使用6S 5000MAH 45C,65C都用在X7上,重量相差100多克。
比赛我飞行转速大约2150,练习用2050,基本可以达到4分钟了,目前3D MASTER的比赛也是必须到三分钟,然后不能超过4分钟,所以对机器的考验是越加苛刻!对飞手的螺距控制更是需要精益求精,螺距一直打大会耗电,导致时间变短,这个就是需要平时积累了,普通爱好者飞3:30-4分钟是没什么区别的,只要够刺激暴力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点点过放是没问题的啦,格氏电池这么好,一直都这样用好几百起落了,有时候还飞到2%。。。哈哈!
上到 ...

谢谢 Danny 分享这么多经验,  学到了很多哇。

现在等待下一代的电池革命吧,新的电池也会越来越轻的。

Mikado的产品线已经很齐了,要是再发展,早晚得出一套巨狗用的塑料机身,那时候估计可以轻松直接下去200-300g。 (kyle的老爹透露的小道消息)不过根据mikado的设计理念,我觉得这个消息还是比较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