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3D扫齿求解答

楼主(2013-05-17):
自从买了飞机以后都是一直用普通模式练悬停,今天突然来了兴致想试一下3D模式(前题是调好的),谁知道一开3D就马上扫大齿了搞到我莫名其妙,所以想在这里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呢??
飞机配置:
机身:飞越450PRO V2
电调:好盈铂金40A
舵机:KST215
尾舵机:DS525
马达:花牌6S
陀螺仪:黄BAR

普通、3D模式螺距曲线、油门曲线
油门:0、60、100
螺距:-3、5、9
3D油门:80、78、80
3D螺距: -12、0、12

网友:
齿间隙太大~

楼主:
太大??但如果不开3D的情况普通悬停是正常的,但如果我调齿间隙的话普通模式大齿又会咬得太紧,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最好在60-70油门之间过渡一下。

网友B:
装电机时电机齿和大齿间放张A4纸条,然后两齿靠紧固定电机,固定好后把纸抽走,间隙就差不多了,别的装机贴上看的不知有没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在60-70油门之间过渡一下。

请问这位前辈,60-70过渡一下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电机时电机齿和大齿间放张A4纸条,然后两齿靠紧固定电机,固定好后把纸抽走,间隙就差不多了,别的装机贴 ...

呵呵,谢谢这位朋友的解答但这个方法我试过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操作有问题,我在两齿之间放了一张A4张等固定好马达以后就把A4纸拿走,但结果就是咬齿太紧

网友:
又是间隙

网友C:
一般会设定一个normal 两个idel,idel就是过度的,别让油门或者螺距突然增加
如果你的遥控器有延迟功能也可以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位前辈,60-70过渡一下是什么意思???

就是ID1 60-70油门过渡,防止突然增大油门扫齿。ID2设置为常用的3D油门曲线。

网友:
转速差距太大了,楼上回答的很全,过渡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ID1 60-70油门过渡,防止突然增大油门扫齿。ID2设置为常用的3D油门曲线。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会设定一个normal 两个idel,idel就是过度的,别让油门或者螺距突然增加
如果你的遥控器有延迟功能也可 ...

明白了,谢谢这位朋友详细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