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教问题

楼主(2013-05-17):
前辈们 请教一个问题,最近我做了一架水星 加设备重157克 但是吊机的时候时间很短大约有不到一分钟,
电池
还剩百分之七十的时候就发现动力不足,但是稍停一会 就能继续吊机但是吊机的时间也就十来秒。一开始我怀疑是电调的事我吧电调换成了好赢10安的 但是还是不行,我初步怀疑是
电机
的事但是那个电机是朋友做出口用的电机,应该也不会是电机的事,所以请前辈们指点迷经,要是换单机的话我应该换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

网友A:
桨、电池、电机、电调。
逐个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电池、电机、电调。
逐个试吧。
奥!谢谢。

网友B:
电压低了

网友C:
电池完蛋了 换电池吧

网友D:
电池c不够换了吧

网友E:
应该是电机功率太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