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最近飞行视频

楼主(2013-05-17):
视频是返厂回来后的飞控飞的、红灯闪烁的时候也不会侧翻了、
操控性比以前的好多了
下面看机脚

可以随便加长

摄像头固定拍摄不是很好

放下来就这样

网友A:
什么电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机 ??、

F4006 950KV盘式电机、好盈20A电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F4006 950KV盘式电机、好盈20A电调

这电机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怎样

还可以、配1047桨、连续飞两块电池下来电调、电机都没有什么温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可以、配1047桨、连续飞两块电池下来电调、电机都没有什么温度

有具体电池容量  和飞行时间么  准备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具体电池容量  和飞行时间么  准备买这个

电池是HE 2200mah 30C 3S 刚刚开始的时候是能飞7分钟左右起飞重量1123g、现在是5分钟左右起飞重量是1170g
电压一报警我就下来了、下来电压是3.85V左右、

网友:
亮亮堂堂地飞,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是HE 2200mah 30C 3S 刚刚开始的时候是能飞7分钟左右起飞重量1123g、现在是5分钟左右起飞重量是1170g ...

我配置差不多,但我的450带了狗云台,OSD。图传,起飞重量1700g,2600电池能飞7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配置差不多,但我的450带了狗云台,OSD。图传,起飞重量1700g,2600电池能飞7分钟

低压报警后我的还可以飞的、低压报警我设置3.8V、

网友:
这是什么灯啊,可以给个连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