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块的维宏3D卡跟800块的3A卡区别大吗

楼主(2013-05-18):
有用过的朋友说说,先不管手轮功能,性能上来说说,实在纠结

楼主:
是不是维宏跟MACH一样,只能接3个原点开关,限位要靠3轴软行程?

网友:
800元的卡,给我气晕了,没用手轮卡可以用,加个手轮卡,换个版本软件一直不能用,这个新版软件还挑电脑,有的电脑打开就死机,至今闲置,你有雅兴便宜处理给你。
正版的卡我有好几种,原价2500的3G高速卡,原价1800的1G卡,现价5000的6A卡都有只有5000的才有很多限位开关【这些卡也可以优惠出】
150元的好像没有人用它雕钢模具,钢模具要很多把刀,用它就不方便了,不过一把刀的一般还都用这种
还有一种盗版的3G卡低速的,新的大概500元,性能类似800元的,也不错的

网友A:
二魁。机器来那3G卡还没找到合适的程序呢,主轴不能控制,段速就不求了,但启动都不行呢

网友:
谁懂驱动卡,开个专贴,介绍下,就好了。

网友:
找温州通卡他卖卡

网友:
150de 主要是没回程间隙补偿 ,这点很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魁。机器来那3G卡还没找到合适的程序呢,主轴不能控制,段速就不求了,但启动都不行呢

那种3G卡本来就不能调主轴转速的,启动应该可以,我也不用3G卡了,

网友:
也来关心一下3A卡

网友:
我也比较关心,只是最近买了一套卡,还没到货,希望多介绍

网友:
大家跟我换这个。 USBcnc 9轴,加SD卡适配器可以脱机使用。。

我就把我的800的卡带电子手轮卖了。。换USBcnc 9轴版本。

网友:
如果  你只用 3轴,  那  150 的维宏是非常 非常好的选择.   我 一直用.  稳定性比 MACH3 好很多.

网友:
我用3000元的东方佳红卡,稳定性堪比玩具

网友:
我在用。稳定。便宜那种没用过,也没必要,便宜没好货,既然要玩就不要省那几百块。

楼主:
挑的头晕,哎,

网友:
对mach没信心,可能我找的版本不好,现在用150的维宏卡,我使用频率很低,电脑没问题的情况下,没出过问题

网友:
请砖家来解释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