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飞越450 FBL 尾巴自己动的问题

楼主(2013-05-18):
新买的飞越450 FBL  ,用的小胰子,对尾悬停时,尾巴自己向右转动10度左右,求教高手

网友:
飞一个电转动10度吗,如果是的话正常的

网友A:
我的是尾巴上下点头。也漂

网友:
我的亚托450也是尾巴上下点头,也飘

网友:
机头震动大就会上下点头

网友:
感度在高点、

楼主:
不是一个电转10度  是10多秒就转了

网友B:
换GV8000试试,绝对玩的爽!谁用谁说好!

网友:
提高ZYX的感度。在不产生金鱼尾的前提下,感度尽量高!

水平有限,供参考。

网友:
水平有限,供参考。

网友:
应该是感度问题。自己转就是小了,来回摆就是大了。调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尾巴上下点头。也漂

油门曲线调高一点,螺距曲线调低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油门曲线调高一点,螺距曲线调低一点。

我感觉已经很低了啊,螺距在悬停点是6.5度左右,
不知道是不是有副翼就有这个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已经很低了啊,螺距在悬停点是6.5度左右,
不知道是不是有副翼就有这个毛病?

给你的建议还是降低悬停螺距、提高悬停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GV8000试试,绝对玩的爽!谁用谁说好!

你就不能消停消停么

网友(2014-07-12):
把转速提高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