浆电机轴的防水方法?是用机械密封吗?

楼主(2013-05-18):
请教各位大侠,潜水艇的浆与电机相连的轴部分,怎么防止电机进水,是在轴部分加潜水泵的那种机械密封吗?还看有帖子说无刷电机泡水里,那样电线部分也会接触水啊!还有杂质。

网友:
无刷泡水是最简单的方法,轴密封要密封圈,难搞的

网友A:
骨架油封~无刷用外转无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骨架油封~无刷用外转无刷~

骨架油封,我找到最小也要8MM的,有2MM-4MM的吗,发个地址我

网友A:
大兵说有的  我没找到~他貌似在五金店买的~

网友B:
还是无刷泡水吧!!散热方便!!也就玩玩后轴承加点你懂得!!!那个就好

网友:
做潜水泵的磁链接也可以把?
效率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兵说有的  我没找到~他貌似在五金店买的~

可能用的是O型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无刷泡水吧!!散热方便!!也就玩玩后轴承加点你懂得!!!那个就好

降低成本,减小体积。

网友A:
两种做法一种用铜丝紧紧绕轴缠绕几圈,然后用焊锡焊紧铜丝圈
再做另外一端的铜丝圈
然后两边的铜丝中间加上铜管
都是焊接一起的
传动轴从中间穿过,铜管里面灌满黄油
就能防水
我的一个朋友这样跟我说密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种做法一种用铜丝紧紧绕轴缠绕几圈,然后用焊锡焊紧铜丝圈
再做另外一端的铜丝圈
然后两边的铜丝中间 ...

这是轴套防水,水面船用的,潜艇的话。压力大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轴套防水,水面船用的,潜艇的话。压力大不知效果如何

他说他就是用这个方法做潜艇的,效果我还真不清楚。。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无刷泡水,学习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两种做法一种用铜丝紧紧绕轴缠绕几圈,然后用焊锡焊紧铜丝圈
再做另外一端的铜丝圈
然后两边的铜丝中间 ...

二年前我的海狼潜艇也是采用轴套黄油密封制作的 我的看法还是采用无刷泡水较为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年前我的海狼潜艇也是采用轴套黄油密封制作的 我的看法还是采用无刷泡水较为理想

无刷是比较安全,只是每次用完维护就可以了,有刷,安全没无刷那么高,但是对于懒人来说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无刷,线圈是漆包线泡水不会短路,每次玩完上来清理下杂质对轴承喷喷防锈油保养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种做法一种用铜丝紧紧绕轴缠绕几圈,然后用焊锡焊紧铜丝圈
再做另外一端的铜丝圈
然后两边的铜丝中间 ...

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种做法一种用铜丝紧紧绕轴缠绕几圈,然后用焊锡焊紧铜丝圈
再做另外一端的铜丝圈
然后两边的铜丝中间 ...

这个我同意、     还有就是在铜管上钻个5MM的孔   、  在焊一个5MM的小铜管 、方便加黄油

网友E:
油封,我有M4,M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油封,我有M4,M5的

问题是有刷电机的轴大多数是2M的  除非做个轴套,套进去。

网友(2016-11-22):
引用 网友D:
二年前我的海狼潜艇也是采用轴套黄油密封制作的 我的看法还是采用无刷泡水较为理想

这是绝对不行滴  每次出海回来大保健  搞死你